[拆解] 吉利EV450 DC/DC模块拆解

楼主(2023-10-01):
拆个EV450 DC/DC模块看看,了解一下结构。DC/DC模块是集成在电机控制器里面的,要拆DC/DC模块就必须将电机控制器拆下来,整个模块是水冷的,拆装比较麻烦。车是能正常行驶的,DC/DC模块上胶太多。DC/DC模块没有具体参数,看上面标记应该是输出14V  100A的,整体做工还可以吧。

网友A:
这好好的也拆,看来病得不清了

网友:
现在续航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好好的也拆,看来病得不清了

为了教学,必须拆。否则咋讲?

楼主:
教学用车,吉利送的,不关注续航,只要功能正常。

网友:
教学?修车的吗?

楼主:
是的,汽修专业

网友:
这种防水部件,拆了复原,怎么保证防水性能啊?这瞎搞。。。

网友B:
需要再拆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再拆细一点

这次拆解主要目的是研究一下,DC/DC模块故障后的检测方法,网上能找的资料太少。表面的胶和防水漆很多,芯片上字也看不清楚。再拆意义就不大了(也可能损坏),这东西原理简单,但结构太复杂,板卡级维修不是我们教学的重点,也就不去研究了。

网友:
感谢大佬拆解分享

网友:
这东西本质上就是个变频器(逆变部分)以后修这个的估计都是修变频器的人

网友:
做工还是真不错,国产加油!!

网友:
这东西要是真坏了 维修起来比较麻烦的

楼主:
这东西就是一个360V直流变14V直流电的设备,用来给车身电器供电用。有时在想能不能用大功率的开关电源替代他(当然电压要合适,越过开关电源前面的AC/DC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东西就是一个360V直流变14V直流电的设备,用来给车身电器供电用。有时在想能不能用大功率的开关电源替代 ...

答案是不能。因为前端电源就是动力电池,而不是AC,注定要用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