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垃圾的触摸灯

楼主(2023-10-01):
很久很久以前。用红包的。撸的。关键问题是触摸经常不管用。并且开灯以后灯忽闪忽闪的。我怀疑这就是商家拿来残次品来做活动。

网友:
是一回来就这样,还是用了一段时间后这样?触摸不灵是常见故障,先看看是什么类型的触摸电路,再去看看有无解决办法。忽闪问题可以参照LED灯的相关维修。对于这类电池供电的LED灯,可能是个别灯珠有了问题,芯片识别到后进行保护。如此反复造成的。由于灯珠数量不多,可以用短路法看看是哪个珠的问题然后再对症处理。

网友:
一份价格一分货呀

网友:
现在都是简洁至上

网友:
跑一下电路  看看Q1Q2 干啥的  淘宝个触摸模块试试

网友:
清洗掉助焊剂试试,再不行改成手电开关凑合用。楼上说的触摸开关也可以,隔着塑料得调灵敏度。

网友:
再开两颗螺丝就看到里面了

网友:
触摸芯片打磨了

网友:
一闪一闪要坏了

网友:
建议换个电池看看?

网友:
像是普遍在用的8022W触摸灯控制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