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RAZER NAGA EPIC那伽梵蛇无极版

楼主(2023-10-01):
RAZER NAGA EPIC那伽梵蛇无极版

名字叫得拗口,第一次拆零件太多
小黄鱼上20捡的剪线的,到手才发现是无线有线一体的
全拆了清洗后把线接上试了下是好的,电池充了一晚上也是可以充电的,找了下无线接收器放弃了,配件太贵,连数据线都贵得一P。算了,当是拆拆玩吧
--------------------------------------------
全家褔,一大堆零件,看来卖得贵成本也高点呀

主板

飞思卡尔的单片机,好像现在叫NXP了

这个是激光光学引擎
拍了半天没拍到型号

这是无线板,应该是2.4G的,不知能不能配到接收器

这是数字小板,带灯的

这个是滚轮板,灯是装滚轮内的

好的拆完了,这个剪线剪得太短了,勉强接上线试了下功能全正常。这个线还只能用原装的,手机线插不到位用不了,搞得后面没心情搞了
清洗后装上电池没电,电脑还不认,充了一小会才认。充了一晚上就充满了

侧板是磁吸的,里面是电池

雷云正常

没接收器,要是蓝牙的就好了,给本本用
现在用不上,没线没接收器,丢那吧

楼主:
这个顶部表面是类肤材质
我一直觉得类肤材质是极次的一种表面处理工艺
用久了懂的都懂
而且极难清理
我是用了酒精,肥皂搞了半天

网友:
看似质量不错!

网友A:
直接用micro usb-B公头打胶水做一个鼠标线。
12年前的垃圾。
飞利浦多普勒引擎也是一种激光引擎,原设计为3D 定位,用在鼠标这种2D定位上,不仅有Z轴敏感导致的定位不准问题,而且也有激光器的衰减问题。老鼠标各种定位不准。
那伽梵蛇换成光学引擎真是一大进步,定位终于符合售价。

网友:
这么多按键

网友:
其实鼠标表面做好 出汗排湿 就可以了,手掌本来就不是细嫩皮肤的地方,亲不亲肤是无所谓的。

网友:
这鼠标看起来很高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micro usb-B公头打胶水做一个鼠标线。
12年前的垃圾。
飞利浦多普勒引擎也是一种激光引擎,原设计为3 ...

哪些是激光引擎?好躲坑

网友:
这鼠标高级货,谢谢分享。

网友:
拆解的细 致 ,鼠标看着挺高 端

网友:
做工不错,制图专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micro usb-B公头打胶水做一个鼠标线。
12年前的垃圾。
飞利浦多普勒引擎也是一种激光引擎,原设计为3 ...

飞利浦激光引擎最后还是被雷蛇抛弃了,这个引擎极度不友好,挂的几率非常大,而且鼠标移动中的指针非常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顶部表面是类肤材质
我一直觉得类肤材质是极次的一种表面处理工艺
用久了懂的都懂

估计是TPE塑胶加溶剂,我的用钢丝球擦掉。塑料手电,自行车把,充电钻,手持机等TPE包塑最坑,经常用粘手,时间长了裂开脱落。楼主鼠标新的要好几百元,侧面有些快捷键。

网友(2024-09-13):
这个激光传感器很容易坏

网友B:
20块钱确实比较值! 另外 二手鼠标建议拿回来后外壳 电子元件拆干净后 一个小盆 然后洗衣粉加水泡一下 避免传染脚气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块钱确实比较值! 另外 二手鼠标建议拿回来后外壳 电子元件拆干净后 一个小盆 然后洗衣粉加水泡一下 避免 ...

二手东东我一般是酒精一次,肥皂水一次清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