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用绞肉机坏了,拆开有股轻微糊味,如何判断电机好坏

楼主(2023-10-01):
如何判断电机是否还是好的呢?现在一通电电机一直哆嗦,发出咕咕咕的声音
有万用表

网友A:
用的串激电机,不能卡转,否则电机会罢工,检查碳刷与转子有无烧损,空转看看,如果碳刷火花很大,转子不保的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串激电机,不能卡转,否则电机会罢工,检查碳刷与转子有无烧损,空转看看,如果碳刷火花很大,转子不保 ...

空转一直哆嗦,如何用万用表判断是否烧了,已经拆开了

网友:
那些都是铜包铝电机,只能间歇性工作,很容易坏。糊味没关系,能转就用,不能转就换电机。

网友:
不能长时间工作,发热量大,有温度保险,只要通电,凉了就可以了

网友:
电机应该烧了

网友:
检查温度保险,检查碳刷 ,检查换向器凹槽,检查线圈阻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转一直哆嗦,如何用万用表判断是否烧了,已经拆开了

电阻档和凤鸣档测阻值和是否短路

网友:
大概率电机损坏按照坛友说的检查即可

网友:
拆开看看才知道情况。

网友:
通电电机一直哆嗦,应该是电机烧坏了。

网友:
去买个那种手摇的全不锈钢绞肉机吧,然后用低速大扭力电钻驱动。。。。 我用的大有5282

网友:
电机匝间了,因为是部分损坏,所以还是转的。转到损坏的位置就高温闻到绝缘漆烧糊的味道。。

几乎是无法维修,修的话除非个人极有时间和装备技术。。。比如林果儿,确实有修的。。

网友B:
“通电电机一直哆嗦”,是不是启动电容坏了

网友C:
还是换一个电机方便。现在知道为什么维修工喜欢换总成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换一个电机方便。现在知道为什么维修工喜欢换总成啦。

这个也没啥好办法的,线圈一般都沁漆了,没啥修的意义。。  绕线圈准备东西太多了。。

除非山里没有,运重太大,时间又充裕,才会考虑修。。

网友:
碳刷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电电机一直哆嗦”,是不是启动电容坏了

串激电机,不用启动电容,

网友:
转子可能有短路,从碳刷火花大小可以判断出来。

网友:
火花大一般都是转子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