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改决空调外机风扇震动噪音问题

楼主(2023-10-01):
用了几手的科龙变频空调,外机风扇高速运转时噪声持响,排除电机与风叶原因后,只能想办法增加缓冲,减少振动能量外传到机壳。原来只有支架与顶盖有胶垫缓冲,其它都是无缓冲连接。后来我用内胎片给了风扇固定脚,支架底座,支架与散热器结合处,支架与前上横杠连接处,都加了胶垫,试机噪音在正常内了。

网友:
这到是个好办法, 谢谢分享。国庆节快乐!

网友:
橡胶内胎容易老化,用硅胶垫是不是更好些?

网友A:
照说最大的震动源是压缩机,风扇什么的只要风叶动平衡正确不会有太大震动动静,所以压缩机止震缓冲垫卖的多

网友:
又一个被论坛耽搁的灵魂画手。

网友:
想法不错,字写得更漂亮,图中我都看到一张笑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说最大的震动源是压缩机,风扇什么的只要风叶动平衡正确不会有太大震动动静,所以压缩机止震缓冲垫卖的多 ...

压缩的的噪音是一种呜呜声,频率相对高,声音也不算大。风扇低速时声音也不大。变频空调,刚启动几分钟时转速很快的,有点类似风页碰到东西叭叭的响声,我认为是风扇提速时的频率,刚好是机箱固有频率刚好相符,引走共振。类似有个案件,一个军队部分整齐步阀通过某座桥,脚步频率刚好与桥固有频率相同,结果共振现象把桥坏掉了。

楼主:
我在网上找解决问题方案时,有这么的案例,中央空调共振澡音大,人家解决问题的方法时,象洗洗机滚筒一样,用几根带弹簧的吊杆悬掛安装。但不适合我,我这自己叫个名称一一二级缓冲减振降噪法。电机脚加一级,机架与外壳再加一级。

网友B:
其实你只需要把外支架螺丝别上那么紧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只需要把外支架螺丝别上那么紧就行了。

支架螺丝都是尖头自攻螺钉,不上紧不到两天全掉光了,螺丝脱落,风叶都打烂。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架螺丝都是尖头自攻螺钉,不上紧不到两天全掉光了,螺丝脱落,风叶都打烂。 ...

是外机和支架那个不要上的过紧

网友C:
风扇震动应该是叶片不平衡吧,轴没有问题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扇震动应该是叶片不平衡吧,轴没有问题的话

检查过,不是电机与风叶问题

网友:
能解决问题就好

网友:
好办法,但是高层只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