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xmtd2002温控仪pt100的能不能改成K型测温

楼主(2023-10-01):
一个温控仪2002查资料pt100测温头 主板有几个接口  SET  ADD  SUB SVD跟数显的差不多 长按SET出现调整参数  ADD上  SUB下 可以调节参数 一些功能不知道
Sn  ?  0-12 ; d1L  下限 ; d1h上限
Ctr  ?  0-3 ; P    比例带  0-999
I 积分时间0-999;d 微分时间0-999;
t  ?  0-200; CF  ?  0-1;
SVB 长按可以显示出来通过面板调节的温度
SUB长按  nuL  >  ok 结束
ADD长按  FuL  >  ok  结束
各位坛友看看谁会   如何能改成K型测温

网友A:
两种传感器的分度表、驱动方式、放大倍数差的很远,能改装,难标定,练个手不错

网友:
看接线图只能热电偶输入

网友B:
印象中 Sn 就是设置传感器类型的。

网友:
没有接触过 应该没发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 Sn 就是设置传感器类型的。

谢谢 一会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传感器的分度表、驱动方式、放大倍数差的很远,能改装,难标定,练个手不错 ...

智能的支持多种传感器输入 里面这样设计应该可以更改

网友:
这个表头的外接PT100传感器是三线制接法,热电偶是两线的,要想办法兼容

网友(2024-01-10):
Sn里面有没有其它选项?PT100是电阻信号(0°C100欧姆),K分度热电偶是mV信号,如果选项里没有就无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