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母牛对象16A插座

楼主(2023-10-01):
回到老家,父亲让给压面条机接个插座,拿过来一看,居然是个公牛插座,说是七八块钱,感觉是山寨货:

哈哈哈,异形螺丝,三个爪的那种,坛子的22合一都低下了头……那就用两爪的披头插进去硬怼吧,然后,开了:

这个插座本来是给空调用的,父亲说空调插上发热严重,就没敢继续用。空调那厮已经烧了两个插座了……

网友:
应该是正版货吧。

网友:
没毛病,母牛的对象叫“公牛”。

网友A:
这个垃圾焊接,缩水LED电阻,异形螺丝,真正公牛屎无误。
烧了两个插座是不是有故障?

网友:
估计是那空调有问题,最好包邮寄过来我帮你试用下看看。

网友:
你家空调插头换一个。是不是里面线都氧化掉了电阻太大

网友:
这山寨的水平挺高的。

网友:
不管公牛母牛,超载是铁定的了,测一下空调功率吧!

网友B:
母牛她相公没毛病,冷气启动电流大,16A偏小了

网友:
单插就便宜  真货  ……

空调用电厉害   夏天时候3P空调 插头直接烧化了  ……

网友:
做工很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母牛她相公没毛病,冷气启动电流大,16A偏小了

启动瞬间会很大,但是应该马上就下来了,不应该连续烧插座,农村房子层高4米,空间大,估计一直满负荷运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垃圾焊接,缩水LED电阻,异形螺丝,真正公牛屎无误。
烧了两个插座是不是有故障?
...

我想到的一个原因是:农村房子,层高4米,南北10米,东西3米,空调从上电开始一直就是满负荷运行,持续大电流,普通插座扛不住

网友:
这是正品,不便宜的。 在10安以下问题不大。 空调制热还是算了吧。

网友:
看来不是假的

网友:
母牛对象的标志非常明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到的一个原因是:农村房子,层高4米,南北10米,东西3米,空调从上电开始一直就是满负荷运行,持续大 ...

除非你的是3P以上的机子,2P在正常运行也不过1500W,10A插座都能长期运行。你该检查一些插头是不是氧化导致电阻增大引起发热的,或者是空调本身不正常。

网友:
接线黄铜的吗

网友:
母牛她前夫本就这德性

网友:
母牛对象用的就是这种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