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金科德的定时器,换内置电池

楼主(2023-10-01):
金科德的定时器,一直用来给电动车充电定时,前几天内置电池坏了,不能保存设置了,
每次充的时候都要重新设置,很麻烦,拆开看看,把电池换下。

外观,屏幕不显示了,拔下来一会儿就没电了。用了好多年了,按键被小强啃得坑坑洼洼的。

背面

侧面,使用说明书,这个方法不错,不怕掉。

拆开来,里面有小强活动的痕迹

就那个电池坏了,不储电,1.2V,40mAh,镍氢电池

板子拆下来,看下另一面,顺便清理下小强的痕迹

垃圾堆里找一下,没找到一样的电池,只找到这个,凑合了
容量一下给它翻十倍,算不算鸟枪换大炮?

引两条线焊上,热缩管包一下,丑是丑了点,但功能一样,空间完全没问题

这下正常了显示了,时间还没设置

网友A:
原来的电池是不是充电的啊?你换了Ni-Cd电池自放电很厉害,隔段时间就要充一次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电池是不是充电的啊?你换了Ni-Cd电池自放电很厉害,隔段时间就要充一次电 ...

充电电池来的

网友:
镍氢镍铬充电曲线不一样的,小心冲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电池是不是充电的啊?你换了Ni-Cd电池自放电很厉害,隔段时间就要充一次电 ...

是镍系充电电池,只是纽扣型的。。

网友:
定时器大多数都是坏电容,就是蓝色那个大家伙。。

网友:
换成法拉电容也可以

网友:
不错的改进,可以再活500年。

网友:
貌似小强就喜欢啃硅胶的东西,我家里一个压力锅也被小强啃坏了密封圈

网友:
阻容降压的难怪没看到变压

网友:
没有必要换大容量电池的

网友:
朗达大电池,鸟枪换炮了。
这个内置电池还可能会漏液。

网友:
改的不错又能坚持好几年

网友:
看到晶振就想起8025

网友:
如果法拉电容也可以正常使用的话,应该比电池耐用。

网友:
这个东西相当好,家里有几个用来定时开关灭蚊器,省了好多事。

网友:
现在的电器坏电容成了浅规则,有利于销售额的赠加。

网友:
换电池就不用每次都设置定时了,省事

网友:
内置电池的几年一换,也算方便。

网友:
看里面的空间比较大,配一个体积大点的电池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