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不知来路的Motor电容

楼主(2023-10-01):
神物镇楼!

找插座线的时候翻出来的,

识字的帮忙看看啥东西

拆开里面灌了黑乎乎的胶,不知道啥胶。

测一下容量吧:

这是5uf小电容的容量。

这是12uf大电容的容量,看d值咋样?不懂电容D值。

还有电桥这个B玩意儿咋用,一个频率一个值,没有万用表辅助的时候,咋知道哪个频率测出来的值是对的???

网友A:
慈溪市日益电容器厂生产的安装口径50的CBB60电容 https://riyicapacitor.net/produc ... ng-diameter-50.html
1.特点与用途

该产品具有损耗小、绝缘电阻高、自愈性良好、性能稳定、耐冲击电流、过载能力强等特点。环氧树脂全密封结构,适用于洗衣机,冷风机,风扇,油烟机,电动水泵等,有助于电动机的启动与运行。

网友:
12μ启动5μ运行,看起来容量还是足的,应该没用多久,留着备用啊。

网友:
启动电容  12年到现在还足容量  不错了

网友:
双桶洗衣机电客容,12uf是洗衣桶的,5uf是脱水桶用的。

网友:
双桶洗衣机电客

网友B:
看d值不像聚丙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d值不像聚丙烯电容

咋看的老哥

网友:
两种容量组合,减少安装位置

网友:
首先看到的是个蚂蚱!

网友:
聚丙烯电容就是cbb的d.小于0.00x,聚酯cl电容小于0.0x,两种相差一位小数点,你这个是cbb60,但是测试结果实在不怎么样,考虑是不是受热损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慈溪市日益电容器厂生产的安装口径50的CBB60电容 https://riyicapacitor.net/product/washing-machine-moto ...

你对比一下官网数据,小于或等于0.2%,也就是<0.002

网友C:
这个万用表好用不

网友D:
容量还挺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万用表好用不

好用得很,功能杠杠的,正常家用够够的,等我回公司了发个帖介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容量还挺足的

容量不错,看评论D值好像有点高

网友:
拆过老洗衣机的都碰到过这种电容,洗衣和甩干两个电机,一个电机用一个电容。。。这种是两个组合成一个的模样,事实上还是两个独立电容。

网友:
这种东东测出来D值可以参考一下而已,,这个电容还是好的

网友:
这是把两个电容封装到一起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