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苏泊尔CYSB50FC6Q-100电压力锅拆解更换微动开关

楼主(2023-10-01):
如图。淘宝上也没有卖的,做饭模式选择按键坏了,后来换了一个微动开关。搞定

楼主:
hi,这是我用百度网盘分享的内容~复制这段内容打开「百度网盘」APP即可获取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NGSycRGMz6DCPBiEcqjbA?pwd=m21z
提取码:m21z
图片一次只能这几张,其余百度网盘

网友A:
触摸按键是哪个?

网友:
换了个轻触开关而已,没有触摸

网友:
看起来还很新

网友B:
苏泊尔美的都是这个样,动不动就出小毛病

网友:
同问触摸开关是哪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hi,这是我用百度网盘分享的内容~复制这段内容打开「百度网盘」APP即可获取
链接:https://pan.baidu.com/s ...

换个微动开关,又可以继续使用了。

网友:
楼主你可能对触摸开关有误会,你这开关本来就是按钮开关,叫微动或者叫轻触开关都可以。触摸开关不一样,触摸开关上面是一圈弹簧或者几圈同心圆印刷电路,做感应用的

网友:
微动开关换个防水的微动好点

网友:
如果没有备件,可以拆开清理锅仔片及触点作应急使用

网友:
触摸开关是哪个?

网友:
还以为触摸按键也能坏呢
这微动开关好像寿命都一般

网友:
这种微动最好坏的了,用久了就不行了。

网友:
换了一个微动开关,不是触摸按键。

网友:
这种两脚的微动,是不是和鼠标用的一样?

网友:
没看错的话原来的是松下的耐高温轻触开关,楼主换了个普通版的,可能过阵子又要坏

楼主:
就是图中微动开关,原来是两个脚,我换的是4四个角,一样可以用,按下通1复位0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按键是哪个?

我说错了,是按键不是触摸,谢谢提醒,原文我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苏泊尔美的都是这个样,动不动就出小毛病

因为橡胶圈老化加上没时间清洗,扑锅导致底座入电源线上两个高温192度温度保险丝坏了一个,tb买了更坏正常,这个微动开关也坏了,顺便吧顶盖上温度传感器的地线断了也换个新的,生锈螺丝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