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请教大家这个墙面的水管松动怎么办?

楼主(2023-10-01):
请教下大家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弄,当年水电工埋管时管子和接头埋入太浅了,接头露在外面,当时墙面做的是真石漆不像水泥硬的是很松动的,用了几年管子已经开始松动摇晃了,请问用什么材料可以加固?结构胶吗?但这墙壁是粉状的真石漆。用手可以抠的下来细小颗粒的。

网友:
专业的事情要专业人员做

网友:
挖开一圈到坚硬墙体部位,免钉胶灌满,最后加遮盖装饰盘挡住保持美观。

网友:
能用就别折腾,基于撸主的描述我猜这真石漆里面应该是泡沫保温层,其本身没啥强度,别把一点小事给整成大工程...

网友:
硬胶条打进间缝里。

网友A:
自己可以做个支架用膨胀螺丝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可以做个支架用膨胀螺丝固定

受启发了谢谢。想搞块瓷砖开个孔固定下再打胶。

网友:
简单,拿热熔枪用溶胶粘好就行,如果松的话拿电吹风枪把热熔胶吹溶解按紧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可以做个支架用膨胀螺丝固定

谢谢你的方法解决了,先贴了块瓷砖再打结构胶,现在不松动了。

楼主:
解决了,谢谢群里的朋友提供的思路

网友(2025-07-15):
引用 楼主:
解决了,谢谢群里的朋友提供的思路。

这个方法好,牢固美观。

网友:
弄墙里面的管子还不如直接把这个是角阀吧,还不如直接想办法固定这个角阀

网友:
坛友是万能的,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网友:
看样子处理起来问题不大, 接头墙面水泥往里大一点扣掉, 用好点的水泥封堵粘牢靠,再加个遮挡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