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MM二极管参数,监控摄像头12v电源并联的

楼主(2023-10-01):
一个网络监控头零火线短路电源盒烧毁,换新电源后发现摄像头12v供电短路,拆开测量发现和12v电源并联的二极管短路,型号为FMM的贴片二极管,查不到参数,分析应该是双向TVS顺泰二极管,但不知道是多少伏的,特此向各位大侠求教。

网友A:
既然是并联在电源两端,确保电源没问题的情况下,拆掉这个二极管也不影响,不放心的话,去旧硬盘是拆一个12V的ESD二极管装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并联在电源两端,确保电源没问题的情况下,拆掉这个二极管也不影响,不放心的话,去旧硬盘是拆一个12 ...

已经拆了,能正常工作,只是想保险一些,把原件装回去,废硬盘我有好几块呢,多谢指点!

网友:
那个就是一个普通的稳压二极管,应该是耐压值12V左右的,拆掉没问题的,不放心可以找个装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