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废旧电池再利用的投票,走起。。。

楼主(2023-10-01):
遥控器失灵,

拆出电池,刚想扔,
突然想测一下还有多少电压。
一个1V,一个0.5V。。。
串联起来一量,1.6V左右。
这样如果不考虑用电器放不放的下的问题,
这二节是不是可以当成一节全新的7号电池。
这样用的话,可行吗?
请留下你的 观点。。
如果可行的话,只要电池没电就多节串。。。
一直串下去。。。。(说了不考虑用电器放置问题,只考虑电压)

单选投票, 共有 91 人参与投票

距结束还有: 418 天20 小时55 分钟

网友(2025-03-26):
基本没有多大作用。

网友:
串联在一起电压是够了,放电电流可能不够

网友:
电压太低了,再利用衰减会很快吧!

网友:
都是虚电

网友(2025-02-21):
碱性电池电压低容易漏液,为了这点电,赌一把不合适

网友:
光考虑电压,不考虑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电量是有一个区间的,也就是平常说的“放电平台”,拿三元锂电池举例,虽然电池电压是0-4.2v,但是95% ...

确实如此。

网友(2024-12-12):
碱性的可以试着用外接电池盒用充电器小电流充下电,再用纸包起外挂(防漏)给小玩意用,我以前经常这样用,不是太过放的也能充个十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年过年给小朋友买了一个一闪一闪的气球,没几天气球不行了,把灯带拆下,是两节5号电池的,换成3节旧的碱 ...

气球一年不跑气也挺厉害的

网友(2024-05-08):
旧电池不能串联,问题有三:
1、容量不一致,放电到最后必然会导致容量小的那一节过放电,再然后就是漏液,腐蚀电池仓,得不偿失···
2、内阻不一致,通常偏大,带负载能力大大降低。
3、楼下补充

网友:
不可串联,(留言说明观点)两节电池各自的内阻都很大了。

打个不恰当比方,你身高如果一米五,穿上五十厘米的 鞋子,也不能比2米小伙子帅

网友:
修旧利废,反正旧的东西也有利用价值的,这就是论坛的折腾精神;等到这种碱性电池报废了,记着丢到专用的垃圾桶吧,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网友:
串联后内阻比较高,实用性也就不是太大,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按你的理论一直串联下去,直流高压电都能串联出来。

网友:
上焦耳小偷, 晚上做夜灯用, 还能撑好几天.

网友:
用是可以用,小时候收音机用的1号电池,那种手电筒也是1号电池。手电筒不怎么亮以后,就拿来听收音机。听收音机没声音之后,电池还不扔,留着。然后卷一个纸筒,接上线,原来用3节的,给它4节或者5节,最后6节。也能坚持一段时间。一直用到电池软绵绵,最后冒水(其实漏液了,当时不懂)。结论,用是能用,小电流可以用用。漏液风险特别大。

网友:
都是虚电利用价值不大

网友(2024-04-07):
估计能用的时间很短,除非电流非常非常小

网友:
剩余的容量已经很小了吧,很快就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