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解一块因为刷新高版本固件导致锁死的CNG电控ECU

楼主(2023-10-01):
手欠

手欠
手欠!
新疆近日天气转凉,CNG汽车在天气气温明显变化的时候,最好调节一下空燃比,已达到用油用气动力输出一致的效果。
于是就拿出ttl小板,电脑和调参软件,一顿操作。轻车熟路,没什么好详细介绍的。
重点是,调完以后,总觉得新版本的固件有更多的功能,原始版本是6.7很老了,于是手欠刷了10.1的固件。刷完以后出现如下这一幕。

固件是10.1的 ,对应软件版本10.2没毛病的。但是进入就锁死。
于是祭出解锁神器

选择合适的端口号, 轻松解锁。

用低版本的进入 ,提示 需要用10.x.x.x版本进入 ,用10.x以上版本进入  继续锁死。  陷入了死循环。

后面结果查阅大量资料以及与相关群友沟通才发现,这种国产的山寨ecu根本就不能用高版本的固件,超过9.0必锁无疑,情况好的是软锁,就是我遇到这种情况,解锁软件能解开,但是不能正常使用,情况差得就直接硬锁了,那就只有报废处理。

深圳嘉德锐科的产品,厂家已经在19年注销了。
想找一个同款的来替换几乎也是不可能了。

于是查阅了一下 这个货山寨的原版产品的相关资料。

发现了大不同、

在人家原版基础上改改弄弄 就搞了个自己的东西。
原版是56pin的尾插,这个货用的双24pin尾插,壳体使用的aeb公司d06的壳体,尾插型式也是,但是主板却是ac300的。
拆开看看吧。

对于一个2011年的产品来说,做工还算是规矩,虽然没有喷三防漆。
主控是atmega64a au

两个7805提供单片机所需5v供电,st的产品应该还是有保障的。

主电容  你吃糠 35v 470uf    对于12v系统来说 余量还不错

另一个你吃糠

顺便看一下板子上的其他片子

VN5160S-E
批量生产

储存到myST

单通道高侧驱动器,用于汽车应用   车规级的芯片

两片1413dg用于继电器驱动

两片 2901四路比较器  也是车规级的

两片lm2903双路比较器,用于对比燃气压力,温度,压差等数据

四片2905  nmos 用于驱动燃气喷轨

还有几个lm258运放

主要器件就这么多了,我才疏学浅 也不能说个明白。
吐槽一下这个板子,官方手册里面有obd仿真的功能 到这个板子就被阉割了,板子上空白的一大片元件就是和这个功能先关。

目前此版也锁住,不能正常使用,尝试通过jtag的方法刷新固件试试。

如果大家有兴趣,回头我可以大概分享一下ac300系列燃气电控的调试或者说标定方法。基本能达到烧气和烧油的动力感受相同,故障灯不亮的效果。可以不增加点火提前器。

网友A:
我的印象中烧气动力会弱一些,你是咋个达到动力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印象中烧气动力会弱一些,你是咋个达到动力相同的???

因为cng和 汽油的热值会相差30%左右,所以 烧天然气动力会普遍变弱。
但是可以通过精细调节燃气喷射曲线,也就是 压力,温度,喷射时间等多种参数的配合,达到动力损失尽可能小的情况,基本能达到烧油85-90的性能。
所以可以理解为基本相同。
完全相同还是不太可能的。毕竟你只花了汽油70%不到的钱,怎么可能享受100%的服务。
目前新疆这边的天然气价格是3.5元/立方米,我的气瓶是80l,加满一般是15-18方气,价格一般情况在50元左右,夏天全程空调,市区170公里,长途或者过道220公里左右。 冬天加的比较多,能到18方,市区160,高速或者国道250公里,综合来看 一公里不超过3毛。
烧油的话,我的车2.0 自吸,综合油耗12l左右,按照8元/升的油价,每公里在8-9毛。
节能效果还是很明显的。油价越高越明显。

网友B:
电容不是红宝石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cng和 汽油的热值会相差30%左右,所以 烧天然气动力会普遍变弱。
但是可以通过精细调节燃气喷射曲线 ...

以前在公司的时候经常开一辆老款1.6的捷达,反正烧气感觉还是动力弱一些,但也就提速和爬坡的情况下,平路上跑几乎没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不是红宝石的吗

我经常把你吃糠和红宝石搞混淆, 看着红宝石 说你吃糠  ,看着你吃糠说红宝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公司的时候经常开一辆老款1.6的捷达,反正烧气感觉还是动力弱一些,但也就提速和爬坡的情况下,平路上 ...

捷达是改气神车

网友A:
反正都说老款皮实耐用,当年公司很多人都会去开,当王八蛋整都没见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都说老款皮实耐用,当年公司很多人都会去开,当王八蛋整都没见坏的...

以前的柴油捷达也是个猛,一箱油1000多公里, 空调嘎嘎冷,一档挂霜,二挡冻伤,三挡看见北极光。

网友:
车子还能开吗

楼主:
燃气电脑锁住了,原车电脑还是好的,可以只用油 就好了。
不过目前已经通过更换同款燃气ecu解决。
后期有时间准备尝试破解这个

网友C:
这玩意还能有啥新功能。。。

这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现在燃油泵氧传感器之类反馈都复杂了,不太好这么改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还能有啥新功能。。。

这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现在燃油泵氧传感器之类反馈都复杂了,不太好 ...

波兰之类的国家,到目前都有原装进口的改装套件。支持缸内直喷 ,适时和原车ecu交互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