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泉盛大金刚TG-K4AT对讲机镍氢电池充电器,电池11年了 估计自己可以换锂电池

楼主(2023-10-01):
这个机器用了15年了,换过一次电池,

我打算把电池拆了,换个锂电池,充电器也改一改

现在找尺寸合适的电芯呢

网友:
镍氢可以下岗了,锂电安排上才舒心

楼主:
我打算把电池拆了,换个锂电池,

网友:
软包电池有的是

网友:
镍氢的,防爆

网友:
充电器得改成充锂电池的

网友:
新的估计就2串联的锂电了。

网友:
这么多年了,可以换新了。换电池应该可以再用几年。

网友:
镍氢电池充电器不能直接充锂电电池

网友:
直从有了K5,百元机子其它牌子的都不香了。

楼主:
1.02 Ljp:/ 泉盛小金刚对讲机改装锂电池# 改锂电 # 无线电爱好者 # 泉盛对讲机   https://v.douyin.com/ieonqMQS/ 复制此链接,打开Dou音搜索,直接观看视频!

网友A:
两串的锂电池充电板 淘宝有 电池看你电池仓大小 是叠着放还是 顺着放 量好了 淘宝找就ok  话说早就该改锂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串的锂电池充电板 淘宝有 电池看你电池仓大小 是叠着放还是 顺着放 量好了 淘宝找就ok  话说早就该改锂电 ...

的确,早应该改锂电池了,反正失败了损失也不大,电芯以后还能用

网友:
换上锂电池还能再战几年!

网友:
改锂电,加个充电降压稳压的小电路板就可以了,再加个DC直插充电口在电池盒上,买个相对应的锂电充电器就OK了

网友:
应该是两串的,买大电流放电的锂电池,充电器也要换的

楼主:
我打算把电池拆了,换个锂电池

楼主:
基本无损拆了,只能换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