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坏电源然后改可调

楼主(2023-10-01):
电源是24V  10A的。设备上的坏了就拆回来玩玩了。到手发现炸保险,检查发现高压大电容和MOS管损坏。然后某宝下单
现在的问题电压调节准确的,电流表显示电流比万用表大好多。微调电流表电位器也大很多。不知道什么问题,请知道的老哥指点一二。

网友A:
就不能钻排孔再锉一锉吗,看着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不能钻排孔再锉一锉吗,看着难受

那个孔先开粗的。后来锉刀精修了一下

网友B:
看排线是专业电工干的活

楼主:
品字插座孔先角磨机开粗,然后锉刀精修。虽然精修了,但确实有点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排线是专业电工干的活

  我不是电工哦,我只是爱好折腾这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电工哦,我只是爱好折腾这些

说明做事有条理

网友C:
楼主改的不错。我改过一个12V的,带载最高只能到22V,开始和楼主用的一样的双显表头,后来换成商城换购的带电量显示的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改的不错。我改过一个12V的,带载最高只能到22V,开始和楼主用的一样的双显表头,后来换成商城 ...
主要这表便宜,太贵的有点舍不得

网友D:
采样电阻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采样电阻有问题?

已经解决了。表头供电负极断开电流就准确了。现在表头电压电流显示和万用表几乎一样。

楼主:
电流显示不准确问题已经解决了,把表头供电负极断开就和万用表测量的几乎一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孔先开粗的。后来锉刀精修了一下

说的是四角的砂轮槽,盖不住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流显示不准确问题已经解决了,把表头供电负极断开就和万用表测量的几乎一样了。 ...

表头负极供电断开了,表头还会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表头负极供电断开了,表头还会显示?

共地的话就得断开表头细黑线。不然电流显示不准确。除非用完全独立的电源给表头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