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泉盛UV-K5对讲机锂电池充电器 座充 500mA 8.4V

楼主(2023-10-01):
新买的,初级里面的一个芯片被磨掉标识,次级有个D882和431大概是控制电压和恒流的。
没有光耦,高压电容,4.7uF,

楼主:
待机绿灯亮,,0.3W。

充电红灯很亮,5.3W.

所以充电功率还可以,大概有4W

网友:
还是有几个元件的,记得当年某些手机充电器里面元件少得可怜...

网友:
好简单的内部

网友:
记得拆过镍氢电池的对讲机充电器,比这个还简单。

网友:
比较简单,但也相当不错了,有了集成电路,什么都可以搞得简单一点。

网友:
座充板子看着不太复 杂

网友:
手头有几个机子都找不到充电器。正面元件少,反面还是有几个的,一分钱一分货吧,一套机子加配件也不到百元。

楼主:
以前的镍氢电池充电器,也是泉盛的,谁能分析个电路原理

网友:
那个时候算可以

网友:
这充电座空载电压就是转灯电压,调整431的设置电阻,可改变充电截止电压。

楼主:
板子东西很少,原边IC是恒流模式,

网友:
泉盛的充电器都长得差不多

楼主:
电池充电的时候,不要在旁边用其他对讲机发射,会干扰充电器里面的电路,严重会烧了,更不要开机着充电,还发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的镍氢电池充电器,也是泉盛的,谁能分析个电路原理

正常读过高中的都看得懂这最基本的变压整流电路。

网友:
板子不复杂

网友:
这低压侧没有控制芯片的?
就是完全就是个傻充?

网友:
发现一位HAM,哈哈哈

网友:
K5这新固件太好了,S表,超级多功能的SDR(USB,FM,AM),频率名称显示,麦克表,DTFM,AM优化,接收航空声音正常不再有过载因爆声,芯片全频段接收,太牛了,k5必须火

楼主:
丝印 B772 D882 2SB772 2SD882 贴片三极管 晶体管 SOT89

长电贴片三极管S8050/S8550丝印J3Y/2TY NPN SS8050/SS8550/Y1/Y2

TL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