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玩意儿能做个啥?

楼主(2023-10-01):
海鲜市场随便抽了个奖,结果中了两个法拉电容,2.7V,1200F的,大神看看能做个啥?启动电源个数不够,做个点焊机是否可行?并联还是串联?

网友:
电焊机,只能

网友:
并联 点焊机

网友:
1200法一个大电容,当然做点焊机。先串联试试点焊,不行就并联电流大点。

网友:
使用大电容做点焊机,效果比较好

网友:
太阳能充电的小夜灯,寿命超长

网友:
试试电磁炮

网友:
只能做电焊机电容!

网友:
好大的电容

网友:
接入电机启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