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店充电器如何破解

楼主(2023-10-01):
用工具把塑胶打开,直接短路 可以用了,可是业余人士没有这焊接手艺啊,有没有人知道破解的密码?

网友A:
到底短那里,没看出来。

网友:
费那劲破解干嘛,那个控制器不要了直接接线不行么

网友:
对啊,楼上的说得对。白线是联在一起的,把红线也联在一起应就可以用了。

网友:
既然拿出来了,直接把控制板部分不用了,短接输出线就可以了

网友:
之前看到过改造这个的,都是跳线解决。

网友:
直接噶了,重新接线

网友:
都拆成这样了,还不能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短那里,没看出来。

好像直接短接了到输出的底线,可能是底线装有控制开关

网友:
直接短接就可以用!

网友:
酒店用这种东西就是扯淡~连充个电都要收费

网友:
自己带一个充电器就可以了吧

楼主:
就是短接了的图片,原装的负极焊点在上面的,

这是原装

把负极控制下移

有好几个的个个都拆麻烦,有破解最好的了@

网友:
估计是6位数,穷举法,要很长时间。

网友:
红对红白对白直接飞线,安全可靠

网友:
5V2A意义不大了

网友:
以前剪了连线直接连接不能输出最大电流,非得短接控制器上的某个脚

网友:
太残暴了
就不能温和一点打开吗?

网友:
软的不好办, 还是来硬的比较快

网友:
太简陋了,这玩应还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