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床的排骨架用哪种支撑腿好一些?

楼主(2023-10-01):
这种床的设计好像本身就是有缺陷,感觉时间长了容易发出噪声,小孩睡觉觉得非常不好。大家帮我看看,哪种支撑腿好,我在网上就找了两三种,如果还有别的,推荐给我。

网友A:
主要是隔音,发泡硅胶垫试试

网友B:
不锈钢床路过,觉得嘈就加L型架。

楼主:
类似于下图这个床,下面要装支撑腿,不然小孩翻身都要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床路过,觉得嘈就加L型架。

什么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隔音,发泡硅胶垫试试

不行,我试过了

网友B:
不锈钢角码L形支架。把活动的木板固定住,打上胶水。
另外图上3种脚架都没有螺母锁定,容易松动的。要选择橡胶脚垫,螺母锁定的脚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角码L形支架。把活动的木板固定住,打上胶水。
另外图上3种脚架都没有螺母锁定,容易松动的。要选 ...

我发的三种都是螺丝可以调节高度的

网友C:
我就是用黑色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用黑色的那种!

你用的是全黑色的那种吗?是塑料的吗?

网友:
X宝上没有的就没有别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类似于下图这个床,下面要装支撑腿,不然小孩翻身都要响

这不重要,我不会告诉你我小时候跟我弟弟睡竹床才响,但完全不影响睡觉,睡不着不是床的问题...

网友:
木头那种好看些,材质相似

网友:
现在B站上很多人都用铝型材来做床架,事实上铝型材真的牢固。

网友:
学习了,万一哪天座子上养鱼也搞一个

网友:
稳固可调节,价格实惠,方便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的三种都是螺丝可以调节高度的

找螺丝调节高度带锁紧螺母的,或者自己加一个

网友:
用纳米胶带把床板条粘在床框上就不响了

网友:
响,主要是床的材料太单薄造成的,上面放个好点的床垫,这样受力均匀,就不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