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动车充电器改可调电源成功,短路测试有电流啸叫声音

楼主(2023-10-01):
手机发帖,看图。电压可调成功,短路测试有电流啸叫声音。不知道怎么搞定。

网友:
不错,但功率不大

网友:
改装后可靠性如何?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啊!
楼主是不是可以出个教程贴了!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最大功率200多瓦吧。

网友:
恭喜楼主改造成功!

网友:
有变压器上标的那么大功率吗

网友A(2024-04-28):
啸叫,在电源管理芯片加装103的电容

网友:
不错,但功率不大输出电流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啸叫,在电源管理芯片加装103的电容

103加在哪里?

网友(2024-06-03):
改这玩意没意思!电流太小

网友:
改的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