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插线板改造

楼主(2023-10-01):
论坛里买了交流电量电压表,改造了一个插线板并加了个开关!

网友:
功率插座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
你这是发了个什么?图捏?

网友A:
节前打蚊子,把电视屏幕砸坏了,想到过节不能不看电视吧,于是我把液晶屏剪了一小片好的下来,装的插线板上,通上电就能看电视,只是分辨率有限,遥控也不怎么灵,可能是插座的工频干扰。

网友:
是进来看插线板改造的,结果什么也没有看到,只看到一个标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节前打蚊子,把电视屏幕砸坏了,想到过节不能不看电视吧,于是我把液晶屏剪了一小片好的下来,装的插线板上 ...

电视机上的遥控接收管  也要剪下来装到插线板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