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个洗衣机看看里面有多脏

楼主(2023-10-01):
今天拆了个洗衣机清理一下内桶,看看里面有多脏吧

网友:
太脏了。不拆开就当看不见。
难怪没放消毒剂时,衣服晚上洗完,早上晾晒的时候有一股臭味

楼主:
下面固定底盘里面

网友:
我也下决心去拆开清洗一下了

网友A:
干净是个伪命题。体弱易感人群除外,健康人群是不怕一些“脏”东西的。古代上游洗马桶下游淘米的多了去,没见哪个就得病的。

网友:
明知道很脏,却只能假装很干净!

网友:
正常,多半都是些衣服纤维

网友:
除了拆洗没有别的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净是个伪命题。体弱易感人群除外,健康人群是不怕一些“脏”东西的。古代上游洗马桶下游淘米的多了去,没 ...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网友:
看着很脏但又无可奈何,不可能天天拆开做清洁

网友:
波轮的拆开清理相对还容易些,滚筒的就难了,知道里面有脏污,也只能望机兴叹。

网友:
确实会有脏污,只是拆解步骤太复杂,较难以清洗

网友:
洗这个需要有高压水枪

网友:
工具不全不敢拆

网友:
波轮洗衣机拆过一次换主板,觉得拆起来挺复杂的,滚筒的全拆应该难很多,怕怕

网友:
看不见,就无所谓了

网友:
很难拆的还是,感觉一个人不行

网友:
大多是洗衣液的残余物

网友:
只要不拆就很干净

网友:
同意19楼的观点“只要不拆就很干净”,拆,一是不会拆,还没工具,二是拆了装差了会不会漏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