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这种单层铝合金冲压的工具箱仪器箱子,淘宝上有吗。

楼主(2023-10-01):
这种单层铝合金冲压的工具箱仪器箱子,淘宝上有吗。

网友:
单层的,很多吧

网友:
不懂只能帮顶了

网友:
这像是专用的

网友:
箱子大把的有,就是你想找尺寸模具一模一样的比较难,这种要么是专单做的,要么是配套加工,一般很少单独做出来放淘宝,淘宝盒子大多是方方正正那种

网友:
这种应该是定制的未必能找到一样的不过舍得花钱也可以找厂家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