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摩飞绞肉机

楼主(2023-10-01):
亲戚的绞肉机不工作了,给我让帮忙修理下

撬开上盖露出里面的螺丝

先松掉摁压开关的座子的螺丝

然后去掉内部电机支撑架的螺丝,抽出整套机构

电机前部的减速齿轮箱和道具耦合的接口

官网宣称的350w,电机实际功率120W

打开齿轮箱里面就是一级行星齿轮减速

观察了一下各部位既没有烧糊烧焦,也没有进水的迹象,发现上盖控制的微动开关手感不对

拆开看果然内部的活动触点过热把塑料烧融了

万幸手里有备件,把金属压片倒换过来,把开关换掉装回去完工

end

网友A:
触点烧毁,用料太差发热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点烧毁,用料太差发热大

虚接打火

网友:
塑料轴,容易打滑。

网友B:
绞出来的肉不如手切的好吃吧

网友C:
这功率虚标也太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绞出来的肉不如手切的好吃吧

这种都这样,直接抽成糜样的。。 没有颗粒感。

网友D:
有一个开关是保护的,防止未入槽就起转。。  临时应急可以甩掉,不过操作要非常小心了,不能轻易碰开关。。

网友:
启动电流大,开关似乎弱了点。

网友:
还是开关的质量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功率虚标也太狠了

还不知道电机铭牌上120W是不是虚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绞出来的肉不如手切的好吃吧

必然的,现代人图省事,在家叮叮咣咣剁肉馅估计没几个人愿意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个开关是保护的,防止未入槽就起转。。  临时应急可以甩掉,不过操作要非常小心了,不能轻易碰开关。。 ...

不过,保险开关不卡好位置还真碰不开它,也算个防呆的举措

网友:
给别人修过是电机线圈烧断了放弃了

网友:
电机上写了,开30秒,停1分钟,不然就烧了,后面这句话没写。

网友:
故意这么设计的吧,不坏咋换新呢

网友:
少打点时间,也许可以近似手工剁的

网友:
微动开关品质无法承受电流冲击,失败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不知道电机铭牌上120W是不是虚标呢!

电机标120w属于输出功率,绞肉机标350w属于输入功率,原则上不算虚标~电机在非额定下可以吃掉多倍输出功率的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