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能调温恒温的烙铁才是好烙铁

楼主(2023-10-01):
那些没有调温恒温的烙铁不晓得几难用,插电没个一会儿,温度分分钟上四五佰度,在纸巾上擦拭,能让纸巾瞬间烧黑甚至烧着。。。

楼主:
有了调温器的加持,才让直插恪铁有使用价值。。。

楼主:
这几个能调温恒温,家里用推荐。。

楼主:
Goot  px-230...恒温310度

网友A:
除了调温恒温外,还要加热快。

网友B:
特尖头最容易烧黑尖端

网友C:
这么多年还不知道T12和高频焊台,白在论坛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调温恒温外,还要加热快。

速热,23秒,70W

网友:
60w以下用单片机控制自动降温休眠的diy的T12,原装二手刀头也不贵,更大功率需求用高频焊台,快克不错。其他的936啥的,国内模仿T12
的还是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特尖头最容易烧黑尖端

太小的烙铁头热量过不去,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年还不知道T12和高频焊台,白在论坛混

有t12焊台,自己近来还用剩的板子做了个简易数码管的,能自动休眠,搭配WB2大热容芯,好用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特尖头最容易烧黑尖端

四五百度,啥头都白搭

网友:
你这些220v直接发热的漏电了也不客气。

楼主:
能自动休眠是它最大的长处

楼主:
简易的恒温恪铁

网友D:
外加个风扇调速开关也行

网友:
以前喜欢尖头,后来才发现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加个风扇调速开关也行

我用了几年这个方案,弊端如下:
1、我是用86盒子加面板做的,桌面上要加个大东西,不是很方便
2、40W的外热用这个调温,升温回温都很慢,来个大件,直接降温到不化锡

这几天我下单了数显的可调温内热式,配纯铜头。到时候试试效果,不行就直接上T12了

楼主:
这种焊接机器上用的大焊头改在t12的控温板子上,很牛,堪比JBC吧。。。

网友:
习惯用数显T12了,回家用了以前的烧火棍,差点把板子烫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