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记录一下U盘搬Flash芯片,量产过程

楼主(2023-10-01):
之前买的KaiSL 16GB在应用过程中,红灯经常闪的比较久,总感觉质量有点堪忧,在作为系统引导盘,启动几次电脑后,终于挂了,拆开后,拆下Flash芯片,由于缺少引脚资料,就按原方向移植到SM3257的板上,陆续拆焊多次,插电脑发烫,后来在稻壳阅读器中找到了sm3257en-qf-2flash_demo的xdf文档,和sm3257的板还比较吻合,对排除vcc gnd短路提供了帮助,vcc和gnd不短路了,插电脑红灯不亮,慢慢还是会比较烫,闲着了一段时间后,找到SandiskSDTNBIAMA-016GSPEC_镁光闪存nw860 - CSDN文库,里面清楚的给出了falsh的引脚定义。对照了一下sm3257板子上的缺口,莫非是方向反了?再次拆下,把管脚尽量理直后,再次焊锡,除去多余的锡,总算看的过去了,插电脑后,指示灯闪起,打开量化软件sm32Xtest_2.5.47_p0310v1_cn,出现不能识别芯片,参照别人经验,添加了一行芯片对应的数据,可以量产了。
量产结束后,测试了一下速度,读写从几百k慢慢到1M左右,用Device Monitoring Studio查看了一下,协议是usb2.0 ,工作在full speed,后判断是usb接口比较松,使usb速度工作在full speed,把接口压了压,速度能到6M左右;
后来又量产了几遍,测试了量产软件的参数,感觉isp比较关键,如果不选下载,容量识别为0;
存在问题:现在容量只有7个多G,Test显示容量是16384M,点开test所在按钮,看到只识别出一个plane,推测要么是flash芯片的另一个plane烧坏了?要么是sm3257aa识别不出。希望有高手指点一二

就是这个盘

刚拆开的时候,flash标记很清楚,SDTNSGAMA-016GM

另外一面

焊接方向错误的sm3257,标识已经模糊了

sm3257 C2两端对应3.3V

sm3257demo原理图的一部分

缺口左边应该对应1脚

SanDisk标识对着缺口

量产软件可以识别出u盘控制板,接近成功了

点开 test 看到的flash信息,不能识别出flash

量产失败,Flash ID Not found in dbf database

参考 已有的,添加 对应flash ID的数据

flash 已经认出,但变成1-plane 了 slc变成了 mlc

量产成功了

速度不快啊,怀疑是工作在usb1.1

查看一下,是2.0的协议,但是工作在full speed

按压紧了紧usb接口后,这速度还凑合

用hexcmp比较一下,发现文件的最后存在误码,与源文件不一致

isp要选,不然识别不出容量,如果flash存在坏块,读写测试有必要

装上壳,看起来还凑合,存点不重要的数据吧

网友:
看起来还凑合,存点不重要的数据

网友:
谢谢楼主的详细教程

楼主:
谢谢各位的鼓励

网友A:
原来的牛屎板优盘,确认有16G容量吗?
看板子丝印,主控型号后面的HF是指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牛屎板优盘,确认有16G容量吗?
看板子丝印,主控型号后面的HF是指啥意思 ...

没太注意过容量够不够,使用时感觉有点软绵绵,HF含义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