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4988驱动改2209只能一个方向转

楼主(2023-10-01):
机子是ender3s,老版,4988驱动,xy电机太响,主板不像其他驱动能插模块,网上找了原理图,还有电路图对比

说改蓝色部分,改了几个电容,把原来4988吹下来替换2209,替换后驱动很 静音,但是正反都是向一个方向驱动

网友A:
是不是缺少方向信号,或者是接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缺少方向信号,或者是接线问题

已经解决了的,焊接问题,现在是通电关闭电机,电机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