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解决长安汽车蓄电池电量低

楼主(2023-10-02):
不花一分钱就能解决,以前的老车型在蓄电池负极上没有电流传感器,发电机电压都是固定的,新车型增加了电流传感器,发电机电压受电脑板控制,以长安逸动二代为例,拔下负极传感器插头,发电机稳定在14.2V,蓄电池最高能充到12.6V,接上插头,发电量由电脑板控制,最高只能充到12.3V,只能充到80%。发动汽车,蓄电池电压低于14.5V建议拨下,高于14.5V建议不要拨下。有可能厂家的发电机传感器校准不匹配。厂家选用线电阻超标,自己增加一根50厘米25平方从负极到发动机的机体上。电阻一下就降了

网友:
车商控制成本这么抠门了

网友:
长安 能靠谱不

网友A:
描述了半天,你的意思是自己加搭铁线,绕过厂家的电流检测传感器使电瓶充电量加大?这么接有没有查查发动机故障代码?(蓄电池充电线路不可信,此故障码不一定会亮仪表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描述了半天,你的意思是自己加搭铁线,绕过厂家的电流检测传感器使电瓶充电量加大?这么接有没有查查发动机 ...

+1,有没有可能是电池没问题而只是检测的部分电路有问题呢...

网友:
感觉很多厂家喜欢搞谢花里胡哨的东西来标榜所谓的高科技

网友B:
是不是带启停

网友:
看来是长安把这点线材都减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带启停

不带起停

网友:
可以看到不带起停

网友:
还有这种事情,所以说无商不奸是有道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描述了半天,你的意思是自己加搭铁线,绕过厂家的电流检测传感器使电瓶充电量加大?这么接有没有查查发动机 ...

搭线减小线阻。

网友C:
不单指这台车,以前没有什么高科技,有些车主也是会增加负极的搭线,有些搭线直接接到发动机壳上,所谓增加点火能量。
而且蓄电池在汽车启动后,发电机到电池电压不是应该14-14.5v?那台刚卖掉的十五年的花冠测出来的电压一直都是这样,如果发电机对电池电压调低这个是什么需求?
另外检测电池性能不是应该直接测电池的两个接头?长安这样只测电池负极传感器就是真的避开负极的搭线的内阻?增加这个传感器的钱比改善线路搭电的钱还大吧。
如果一定要这样改善的情况,甚至怀疑车厂设计的发电机组偷工减料,不是调节发电输出的电压问题。

网友:
这个是BMS吧,摘掉也可以,用OBD 上软件 可以关了吧

网友:
无所不用其极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
请问楼主,搭接线不经过负极电流传感器吗?如果直接负极到车身,那么负极电流传感器不是被旁路了吗?失去检测电流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单指这台车,以前没有什么高科技,有些车主也是会增加负极的搭线,有些搭线直接接到发动机壳上,所谓增加 ...

我的想法也和你一样,有可能是发电机的电压输出偏低了,像通用的车型有的拔下传感器发电机已经是达到15伏了。

网友:
50厘米25平方
这得增加多少成本啊!

网友:
这个是电流传感器?如果是霍尔的应该贴在电源线边上,如果是传统的应该串接在电源线中,断开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