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在头部搞花纹的防滑批头有什么讲究?

楼主(2023-10-02):
如图所示,这种在头部搞花纹的所谓的防滑批头有什么讲究?确实能防滑么?都是国产品牌搞这个,传统大牌好像没这种设计。

网友:
用过,好像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
同楼上的的,没感到什么区别

网友:
心理作用,该滑的还是一样滑!

网友:
看不出来这样能止滑。

网友A:
1十字批头,空开专用的,用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十字批头,空开专用的,用过没有

用处不大
完全结合要对准 ,效率有点低
不如配合度高的批头好用

网友:
应该么有作用

网友:
不贴合就是垃圾。
防滑效果有一点点

网友:
ph1对应螺丝 4mm以下,PH2对应螺丝 5mm以上,中间十字填满就不打滑了。

网友B:
大品牌也有搞花纹的  我记得wera的好像就有有花纹的

网友:
比我的老批头吻合得好点。

网友:
增加摩擦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品牌也有搞花纹的  我记得wera的好像就有有花纹的

维拉的螺丝刀头有花纹,但是那个是蚀刻上去的斜纹,不是图上这几种波浪纹。

网友:
引用 楼主:
维拉的螺丝刀头有花纹,但是那个是蚀刻上去的斜纹,不是图上这几种波浪纹。 ...

呵呵呵,咬文嚼字就没意思了

网友:
我个人感觉塑料手柄直径大的比小的更防滑些。

网友C:
这不是显得高级些,可以多卖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显得高级些,可以多卖钱了

这些贵不了多少

网友:
肯定是有防滑效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维拉的螺丝刀头有花纹,但是那个是蚀刻上去的斜纹,不是图上这几种波浪纹。 ...

这种批头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