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 贴片元件GNM的资料 有积分奖励

楼主(2023-10-02):
求助 贴片元件16GNM的资料 只知道1是输出  输出接编码器,应该是5V  2脚是0V  3脚 3.3V   4脚  0.3V 5脚是输入,现在正常输入有5V  输出没有,伺服报5V过流,查不到资料,也不知道怎么买

需要的是16GNM的资料

需要的是16GNM的资料

伺服报的故障

网友A:
百度资料库可能要收费。

网友B:
后端输出负载是LM2735?2735
要求输入电压2.7-5.5,16GNM供电3.3V,输出3.3V能满足2735工作条件,16GNM用N沟道低导通电阻MOS管代用,漏极接3.3,源极输出,控制5V接栅极试试。

网友C:
应该是运放芯片,1脚输出,剩下4个脚分别是正负电源,和运放正负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运放芯片,1脚输出,剩下4个脚分别是正负电源,和运放正负输入,

不是运放,是个控制5V电源的,应该还带有过流保护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资料库可能要收费。

链接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端输出负载是LM2735?2735
要求输入电压2.7-5.5,16GNM供电3.3V,输出3.3V能满足2735工作条件,16GNM用N ...

后端是一个编码器插座,应该是5V还有2735的升压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运放,是个控制5V电源的,应该还带有过流保护之类的

不是运放那就是电源芯片mp62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