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快恢复二极管测量问题

楼主(2023-10-02):
90C200HB二极管
二极管档测试正常
电阻档测红笔接中间脚负极接一边有200欧的阻值,调换表笔无穷大,过了几天用电阻档测无穷大
这样正常吗

网友:
这是肖特基二极管吧

网友A:
你为什么不用二极管档呢?

肖特基0.2V左右压降是正常的。

网友:
应该是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不用二极管档呢?

肖特基0.2V左右压降是正常的。

看帖不仔细,他用二极管档测了,正常的。感觉不对,为什么电阻档测量会有阻值。
他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帖不仔细,他用二极管档测了,正常的。感觉不对,为什么电阻档测量会有阻值。
他是这个意思。 ...

是这个意思,买的拆机的,有没有阻值,还有阻值的

网友:
最好还是用二极管档测肖特基二极管比较准确些,电阻档太敏感容易误判

网友:
上机用试试。碰到过二极管档测正常的,上电路还是不行。

网友:
学习一下,下次知道怎么测

网友:
翠花,上指针表测啊。R*1挡测正向压降,R*1K挡测反向漏电。

网友:
是的, 用电阻档, 看用什么档位. 肖特二极管反向是有漏电电流右以uA级, 而且温度越高, 反向漏电电流越大,大概是个指数曲线.温度高时可能会几十uA.

网友:
“电阻档测红笔接中间脚负极接一边有200欧的阻值”,这话看不太明白,不过数字表测二极管的话,应当用二极管档位,而不是普通电阻档位。

网友:
这明明是个李鬼

网友:
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