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多功能电热锅更换开关。

楼主(2023-10-02):
事先说明一下,本人不是维修行业的,

本人职业和维修/电路方面完全不沾边儿,
纯纯的个人爱好,
这种简单的维修,也是纯纯的帮忙,
不收取任何费用。助人为快乐之根本,
你乐我乐大家乐。。。。

锅、开关坏、换。
走起。

维修第一步,先做好标记,
个人爱好,方便装回时找不准位置

拆开,内部结构。

断开电线。拆旧换新。

看看这个倒霉蛋儿。

加入生命的源泉。。

起锅。。。

各档位测试,全部正常。

收工。。。。。

多谢捧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锅看着做工挺不错,就是里面那白白的隔温材料不知是什么?能耐上百度高温 ...

保温棉,有的扎手另一种不扎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锅挺实用。就是不知哪里能买到合格可用放心的开关。

隔壁老王的店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锅挺实用。就是不知哪里能买到合格可用放心的开关。

没法子,除非自己换银触点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

网友:
经常使用电炒锅的,必须多备几个这样的开关,比较容易坏。

网友:
用红包买了好多电炒锅用开关

网友:
触点看上去接触面积太小了,容易烧蚀。

网友:
有的新开关不如原装的开关耐用

网友:
开关的质量,

网友A:
这个锅看着做工挺不错,就是里面那白白的隔温材料不知是什么?能耐上百度高温

网友:
多星电锅,能用几十年的锅。

网友:
银触点的耐用些

网友:
接触点用料问题,好料的贵,寿命长。

网友:
船型开关算是便宜容易更换的了。继电器也是一样的触点,也是一样容易坏,但是更换更麻烦。可以更换双线双断的开关分流。

网友:
山东淄博周村特产,除了周村烧饼,还有多星电锅,能用几十年的锅。
楼主这个锅,是多星附近小厂子生产的

网友:
这种简单、粗暴的开关电热锅只能中午用!开关经不起大电流的冲击,过一段时间又得换!

网友:
是不是全部开关点亮就是大火。

网友:
拆拆玩玩,乐趣无穷

网友B:
不错,锅挺实用。就是不知哪里能买到合格可用放心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