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个跑分正常吗?

楼主(2023-10-02):
除了显卡和硬盘是老电脑上拿下来用的,其它配件都是淘宝京东。。。。

网友:
炫炫也不错,,我还用的老旧机

好用就行,还管什么跑分游戏,,,哄人的大师

网友:
没问题 正常发挥

网友:
我i7 8700,GTX1080,ddr4 16GB 3200,三星512GB固态跑分112万

网友:
跑分只看看,低了还得补,闹心

网友:
不错 反正就是用钱堆现在买新的。如果不玩新游戏 一年8个月就是看电影上网就是被割菜了。 e31230v2+4内存大板+gtx980路过,三样当年也是二手600买的。

网友:
一般硬件和散热没有问题跑分都不会有大问题。

网友A:
你就说淘的多少钱吧。

我这主机1989买的,加了显卡,换了电源,换了固态。

最后觉得显卡不配,又想换显卡了。

网友B:
跑分有什么用?一直没明白。

网友:
跑分只看看就行,一个软件一个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分有什么用?一直没明白。

跑分能作为参考,发现自己的配置里短板,或异常的。

比如同样的内存,别人跑分20万,你跑分15万,你就觉得有问题,就会去排查,发现可能是时序不对什么的,设置后好了。

你不跑分,就发现不了存在的问题,话同样的钱,性能比别人差,有找不到是哪的问题。

当然,不同配置就无法比较了,只能参考一下,

也可以给自己升级作为一个参考。

网友:
虽然是娱乐大师,不过楼主机子配置确实不错

网友:
这个配置甩俺十条街

网友:
要求不高我十多年前的老电脑跑得飞快主要是不玩大型游戏了,超频这些是必须的,那些说超频影响原件寿命的我只想说一直超频百分子25使用已经第十四个年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就说淘的多少钱吧。

换个RX6600  800大洋左右也是不错,不过可惜了580 了我还在用578

网友:
12400F功耗120W左右价格比5600贵一半性能没提升。

网友:
我的笔记本才跑25万分!

网友:
我电脑用块4年了,居然都没有跑分。

网友:
娱乐大师别太当真

网友:
看着挺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