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饭煲 饭煮不熟 哪里坏了?

楼主(2023-10-02):
刚把水烧开就跳闸了。没有后面那个断续加热的过程,一般是哪里坏?

刚刚又试了一下。烧开水可以烧开。

网友:
多次重开测试是否有时不能加热

网友:
美的电饭煲,我的用了一年就坏了。还是700多元买的。煮不熟。

网友:
会不会是电脑芯片坏了!

网友:
大概率是底下的温度保险丝出问题了。

网友:
我一直用机械电饭煲跳闸之后会一直保温加热。

网友:
拆开,把显示屏到主板的多根线插座补焊,90%能好

网友A:
看看上盖的温度传感器,是不是正常的?整天开合容易断,易损件只有这里了,按道理来说,如果断开了会有报错的,楼主看看是不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上盖的温度传感器,是不是正常的?整天开合容易断,易损件只有这里了,按道理来说,如果断开了会有报错 ...

我先研究一下怎么拆?是的,没有任何报错。

网友:
大概率是底下的那个温度检测的玩意坏了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
如果是继电器控制,怀疑是触头烧

网友:
一般都是温度传感器出现问题还有密封不好

网友:
水烧开了以后,应该是保温状态!

网友:
换温度传感器吧 ,通病;锅底垢太厚也会这样

网友:
不知道到底是楼主描述不清楚,还是评论区大侠没看清楚,楼主说的是水一烧开就跳闸了,字面意思我的理解,要么电饭锅短路了或者漏电了?

网友:
温度传感器出现问题了。

网友:
水烧开就跳闸。要么电饭锅短路了要么漏电了。现在还轮不到温度传感器那边。

网友:
可能温度探头变值了或相关电路有问题

网友B:
是不是接触不好,不然一会儿坏,一会儿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接触不好,不然一会儿坏,一会儿又好了。

现在把底部发热盘清理一下又好了,先观察几天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