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修复锌合金的丁烷气点火喷枪,一摔就断解决了

楼主(2023-10-02):
一个喷枪,只放着滚轮一次就摔断了,发现是锌合金的,。就是水龙头接头那种垃圾玩意儿。但能用就不换了。修好将就用。中途多次调整,机械搞好了点火器长度又不够。。然后调整了后,点火器随机性没高压了。再检查。高压很弱。绝缘为没有破损。但中途在跳火。再扭转方向固定,还是随机性丢失高压。但确实牢固的一批且高温温度正常。。设计问题。很脆弱,高压要穿过洞,洞小,一扩孔就会碎,用的少所以。。调整点火针,将就用

楼主:
本来有另外一个焊枪,也有锌合金,可以融化焊接,但最后还是要做成空心的。强度还是不够,多次摸索调整才修好。功夫比物品贵多了。。。。

切割还好有助力。不然就是割手指了,,。所以,。断了就用铁丝绑起来是最好的,。。或买个新的

视频版本可以搜 法系车民间专家,点火器维修观看,随后再更新

网友:
锌合金的制品就是的坑

网友:
锌合金本身就脆,设计再不给力,简直是一次性产品啊

网友:
不坏厂家怎么赚钱

网友:
还是锌合金惹的祸。

网友:
锌合金只能增加重量,强度和韧性都比较差,受力一大就完蛋。

网友:
这垃圾玩意你还是丢了吧,有危险,我在网上看到有人用这种垃圾卡式炉喷火枪漏了串火,整个枪头都是火苗,吓得那女的往地上一扔就跑了,结果罐子烧爆炸

网友:
还是换个黄铜的吧

网友:
好歹换个黄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有另外一个焊枪,也有锌合金,可以融化焊接,但最后还是要做成空心的。强度还是不够,多次摸索调整才修 ...

这东西不值得修理,买一个也不用多少钱的。

网友:
锌合金的制品都是忽悠人民的。

网友:
这就是制造大国能把任何东西做成白菜价的技术

网友:
这个排版太难看了

网友:
以前PDD买了个铜喷头,要外点火,不能倒置,后来又买了个可以倒置,自带打火的,到货一看,好大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