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流电压双显表 10A 50A区别无非是去掉原来的采样电阻 换大的分流器

楼主(2023-10-02):
一个是10A的,有个R010,,10毫欧2瓦的一个电流取样电阻。

而50A的,去掉这个,用外接的75mv取样电阻  分流器 代替,据说是1.5毫欧,那么导线都要2毫欧误差?怎么办?

楼主:
50A区别无非是去掉原来的采样电阻 换大的分流器

分离器的电阻各不相同,,,75MV除以 50A,,1.5毫欧

或者100A。。电阻不一样的

网友:
程序呢  这个你对换了才知道     表头这东西也会超量程不显示

网友:
对于线的电阻,程序应该有调整的

网友:
大电流的分流器,使用小电流工作时,误差大

网友:
批量设计生产嘛,减少开模成本

网友:
那75mv到表头的电流非常小,导线电阻影响不大,再说后面不是有校准电阻吗

网友:
要校正的吧,然后才会准确

网友:
导线要粗点的

网友:
校正吧?我也不懂

网友:
板子上的V_ADJ、I_ADJ就是设计用来调整误差的。

网友:
分流器不一样  量程越大,精度越差

网友:
大电流的分流器

网友:
不能只看外表

网友A:
换电阻可以,估计要软件再校准吧。

网友:
。。。。。。在这个状态下,75mV的分流电阻,在达到其标称最大电流的时候,分流电阻两端的电压是75mV。
此时,表头是个高内阻的毫伏表。
对于导线的几毫欧几百毫欧的线阻,相对而言表头的内阻至少高达500KΩ到2MΩ,甚至更高的情况下,按分压比计算是几乎可以忽略的。。。。

网友:
业余条件下,不需要那么精准!

网友:
卖表都有分流器,注明要多少安电流的就行了,配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阻可以,估计要软件再校准吧。

软件是不是自适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是不是自适应的??

应该是D0和D1两个跳线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