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无叶扇

楼主(2023-10-02):
几年前买的无叶扇最大风力噪音扰民的程度了嗡嗡响,拆开看看电机风扇原来就是涡轮增压器啊,轴承有点紧加了点润滑油在装上,清洗后装上问题一点没有解决,最后仔细检查原来是各部件之间的硅胶垫老化失去弹性出现间隙转速高就会产生共振,这个没办法不可能还去买配件换吧关键是也没得卖就低风速将就用吧坏了救扔掉

网友:
估计超过十万转。

网友A:
这东西比有叶风扇噪音大多了,就是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比有叶风扇噪音大多了,就是安全。

这无极电机估计应该上万转了,新的时候声音都的确大很多

网友B:
想不明白这玩意设计成这样的初衷是什么,如果为了安全,完全可以加网罩就行了啊

网友:
无叶风扇,实际是超高速涡轮,送风到圆环一圈缝隙,空气倍增对流。振动大的话,尝试在叶轮粘配重,调动平衡,减振用泡棉胶带替代。实在不行拆电机,加绝缘外壳DIY电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不明白这玩意设计成这样的初衷是什么,如果为了安全,完全可以加网罩就行了啊 ...

风直吹不冲也就是自然风的感觉

网友:
无叶风扇,把风扇叶片藏在里面而已,骗人的。

网友:
风扇叶片藏在里面

网友:
就是个隐藏扇页的风扇而已,当时应该是为了搞点高科技的噱头,又是黑科技,又能加价卖。实际效果就是风吹出来感觉风速很快,完全不像自然风

网友:
这东西噪音大

网友:
事实是由于叶片减小,只能提高转速来弥补风量。
不考虑大小的话,普通风扇 加上90度的大直径PVC弯头,也可以做成类似这样的“无叶”风扇

网友:
同款,吵得不行,最低档都有尖锐的声音,不如有叶的

网友C:
变频无刷电机?那么多大管子很牛呢,怪不得会牛叫~

网友:
这个运用的原理还是航空空气动力学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无刷电机?那么多大管子很牛呢,怪不得会牛叫~

交流无极变频电机,最低电压160V满载220V

楼主:
最后共振噪音问题解决了,用的B7000透明胶水把各个接触件打满胶粘死了,噪音小了一些但是电机高转的啸叫风声没办法用到坏就该扔了

网友:
表面看不扇叶,里面底部有涡轮风扇。

网友:
这种噪音大,风力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