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问一下这几个电流表值得买么?

楼主(2023-10-02):
小白想买个便宜的电流表测测电池电压等,用得不多。随便搜了这几个哪个可以入手?

网友:
炮灰表,能用,烧了也不可惜,

网友:
现在的万用表真的是便宜啊

网友A:
建议买个牌子好点的,至少表笔耐用。新手可以买个便宜的胜利、优利德。更便宜的华谊啥的

网友:
搞家装没问题维修不行

网友:
随便买,都可以的。

网友:
没有内部图,看外观看不出什么,只能碰运气了,只有个晨洲岛的好想看到过它的全自动表,低端表里还行。

网友B:
你去看看那几个稍微大一点的牌子,70-100以内选一个,绝对比这好用。

网友:
楼主应该是最简单的需求,如果练手的话,这些都可以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去看看那几个稍微大一点的牌子,70-100以内选一个,绝对比这好用。

那我选个最便宜功能最多的,谢谢๑•́₃•̀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买个牌子好点的,至少表笔耐用。新手可以买个便宜的胜利、优利德。更便宜的华谊啥的 ...

谢谢提醒,我是看看

网友:
入手胜利一百左右的就可以

网友:
都可以买的!

网友:
我买过30块的,测电压挺准的。电流的没有试过。

网友:
9205一般用用还是可以的,便宜。

网友:
难得用用,有个大概意思就得了,相信坛子里好多人还在用这个,当年推销好像11元买的

网友C:
还是买一个好一点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买一个好一点的吧。。。

根据我几十年的观察,大概烧坏三块表后,再买个贵的称心如意

网友:
用过这类表 只能测些电压电流 通断   其他功能不准或者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