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冰箱上的标识是啥?Haier BCD-165E/G

楼主(2023-10-02):
如题
这个冰箱用了好多年了
一直没有搞懂上面的是干啥的
有大佬知道吗
百度的资料也没有我这个型号

网友:
这没啥呀,很正常呀,有啥不理解?

网友A: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
海尔冰箱冷藏室显示亮R通常是表示冷藏温度设置为最佳状态。在海尔冰箱中,R代表"Recommended"(推荐),意思是建议将冷藏室的温度设置为推荐的理想状态。这个推荐温度可能会因不同型号而有所不同,但通常在2°C至5°C之间。

网友:
以前都没注意过,现在知道了

网友:
没关注过这些标识是什么意思。

网友B:
你是指哪个标识?

网友:
很多型号没有上网公开

楼主:
我感觉冰箱好耐用呀 我这个冰箱用了10来年了 现在还可以用  。

网友:
你指气候类型,国内一般是亚热带类型,主要同散热器面积有关

网友:
星级,老营销手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感觉冰箱好耐用呀 我这个冰箱用了10来年了 现在还可以用  。

以前直冷的冰箱是很耐用的,就是时间长了经常排水孔容易堵,结一大堆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指哪个标识?

冰箱上有2个小屏幕 我一直不知道啥意思。最近在打扫卫生的时候 想看一下,原来第一个是室外温度 第二个是冷藏 ,哈哈 我联系了 海尔的客服 我擦 他们服务太好了 竟然要上门帮我解释。我都有点受宠若惊了 而且是免费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直冷的冰箱是很耐用的,就是时间长了经常排水孔容易堵,结一大堆冰 ...

直冷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古老的星级标识,早年选择冰箱这是个重要的参考指示

网友:
铜管直接接触冷却。对应的是风扇吹铜管冷却

网友:
海尔冰箱的质量还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