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拆个很老的熊猫高压清洗机QL-280

楼主(2023-10-02):
这个熊猫清洗机是1997年的产品,用料扎实,做工很赞

这个是熊猫280的机器,原装柱塞磨损了,很深的两道沟槽,但是材质很好,用锉刀打磨,根本锉不动,打滑,买的新的柱塞,说是淬火的,黑色那三个就是,硬度也不行,锉刀可以锉动,这都20多年过去了,现在怎么工艺又下降了呢,
   这都很早的照片了,好多都删除了,原来熊猫的阀体多大啊,很重的一个铜块,各种螺帽,进水出水口都是铜质的,全铜电机有14公斤重,
   现在的阀体铜块太轻了,容易变形,还有用铝做的阀体,曲轴也是轻飘飘的,翻砂都不过关,所有的都偷工减料,人心不古喽,
   最后的是我给另一个机器改装的关枪停机,加了接触器,非常灵敏,而且好用,成本低

网友A:
原机的柱塞是全钢的,新买的柱塞可能是铁的。

网友:
洗车好帮手

网友:
工业级清洗剂,皮实耐用

网友:
还能使用,不错。

网友:
工业级清洗剂

网友B:
压力开关好象不防水。可以用对应工作电压的接近开关代替。

网友C:
还能买到合适的配件?

网友D:
有87个大气压

网友E:
比你原机的还做得好的是  你原机柱塞的材料再水封接触部位加了陶瓷涂层  有效耐磨    因为水中经常有泥沙  铁锈  有的来自于洗车机蓄水桶 有的是来自于水源

网友:
不算太老,已经是8位数电话号码了

网友F:
水源干净很重要啊

网友G:
粗狂皮实的工业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力开关好象不防水。可以用对应工作电压的接近开关代替。

可以么,没有想到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87个大气压

用新的压力表测试,现在的出水压力9MP,约90公斤,最大可以调到120公斤,太大了不好,对水封压力太大了,现在就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你原机的还做得好的是  你原机柱塞的材料再水封接触部位加了陶瓷涂层  有效耐磨    因为水中经常 ...

嗯,现在有这种技术了,陶瓷柱塞,30一个,我就用普通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机的柱塞是全钢的,新买的柱塞可能是铁的。

新的敲击起来也有钢音的,但是就是没有旧的硬,新锉刀放上去就打滑,相当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能买到合适的配件?

可以的,宝上大把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水源干净很重要啊

对,水中不能有泥沙,容易磨损水封和柱塞

楼主:
引用 网友G:
粗狂皮实的工业产品

对啊,完全用料堆起来的,现在新产品的重量相对于老产品差了10公斤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