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闪迪480G固态不认盘,芯片烫手短路,高手进,解决问题送家元

楼主(2023-10-02):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4352-1-1.html 第一帖(自己原因没解决,现在又弄了一块一样的好盘 用于测量对比)

固态问题描述
1、固态不认盘,插电流表显示电流高
2、拆开后找到高温点,看下图。温度烫手,不敢触摸
3、发烫芯片更换后,问题依旧 电流高,温度烫手,不敢摸
4、逐个测量电容电阻,发现测量数值固定,没有攀升(手里有一块好盘,对比测量 数值会攀升)看下图
请大佬指点 解决问题,全数家元奉上。
PS:大佬在指点问题的时候,请详细些,小白容易蒙圈。能上图的 尽量上图标出来。感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A:
短路了,排除短路点啊。
背面都烧焦了,估计主控不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了,排除短路点啊。
背面都烧焦了,估计主控不保

背面是用我松香沫 查找短路点的时候弄的, 不是糊了

网友:
我只能猜测是某一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B:
这电流不像短路电流。

但是电流大肯定发热,用松香雾找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流不像短路电流。

但是电流大肯定发热,用松香雾找一下看看。

找了。就是图2中 的芯片发热烫手

网友:
我估计是主控挂逼了,取下主控,再测一下电容

网友:
C18漏电、短路?

网友C:
图2中 的芯片发热烫手,是不是电源芯片?要么后面有短路,要么本身有短路

网友:
不是主控就是颗粒短路

网友:
逐个拆掉电容,不行那就只能考虑CPU故障了

网友:
短路了,排除短路点,可能是电源IC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2中 的芯片发热烫手,是不是电源芯片?要么后面有短路,要么本身有短路 ...

发张图 标一下你推断短路的位置

网友:
德州仪器的限流保护芯片。芯片没坏就是后级有低阻负载。测量25942的4~8脚对地阻值,对比好盘的差值。与4~8脚连接的所有电容和DC芯片,还有两个钽聚合电容也有风险。

网友:
来个乱中取胜法:将松香粉末用少量酒精溶解成浆糊状,用木棍沾上一点,板子通电后在元件上涂涂抹抹,那个冒烟了就高度怀疑

网友:
穷举法一个个拆除或替换,先搞滤波电容

网友:
这题我不会,来学习的

网友:
看高人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