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输入,升压到8.4V给双节锂电池充电的芯片很多。很多是便宜杂牌。

楼主(2023-10-02):
主控充电芯片:TP5100,,是降压。。。线性降压,无电感。

FS4059A 是一款 3.6V-5.5V 输入, 1A 输出,双节锂电池/锂离子电池充电的异步升压充电控制器。具有完善的充电保护功能。针对不同的应用场合,芯片可以通过方便地调节外部电阻的阻值来改变充电电流的大小。针对不同种类的适配器,芯片内置自适应电流调节环路,智能调节充电电流大小,从而防止充电电流过大而拉挂适配器的现象。该芯片将功率管内置从而实现较少的外围器件

CS5090E是一款5V输入,最大1.5A充电电流,支持双节锂电池串联应 用,锂离子电池的升压充电管理IC.CS5090E集成功率MOS,采用异步开关架构,使其在应用时仅需极少的外围器件,可有效减少整体方案 尺寸,降低BOM成本 。

http://www.szczkjgs.com/news_show_173494.htm

楼主:
ANT2801介绍:
ANT2801是一款宽范围电压输入,专门为双节锂电池充电的芯片,无需传统的9V专用适配器,只需标准5V适配器。可以通过外置电阻来设定芯片充电电流,通过外置电容来设定充电超时时间。低阻抗的电源通路可以使充电效率更高,减少充电时间,提高电池使用寿命。ANT2801可以自适应适配器的电流供应能力来自动调整充电电流,既苋繁J淙胧逝淦鞑换岢鱿止叵窒螅帜芊⒒邮逝淦鞯淖畲蟮缌髂芰Γ允视糜诟髦种绷魃璞敢约氨曜糢SB充电设备。

ANT2801自适应5V充电器,或者USB接口5V功能。即小于100mA/5V充电设备通过ANT2801都能给两节锂电串联7.4V正常充电;大于2A/5V充电设备通过ANT2801能自动提升充电电流,保证充电时间。如下图不同5V充电器电流(InputCurrent)跟对两节锂电串联7.4V充电电流(ChargeCurrent)关系(典型值):

网友:
IP2325,IP2326,M26123,SY6982
选择多了去了

网友A:
5100单双节都行,才6毛一块板。
大厂TI也有啊,看着规格书我都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00单双节都行,才6毛一块板。
大厂TI也有啊,看着规格书我都晕了。

你那是降压,不方便

网友:
现在做电源的太多 了,最新的性能都不错。

网友:
都是可以的!

网友:
升压、降压模块电源太多 了,不知道性能都咋样,应用场景不一样,有的不敢用

楼主:
CN3304 2.7V到6.5V的PFM升压型四节锂电池充电控制芯片

楼主:
白的板子买了

楼主(2024-05-29):
芯片是IP2326,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