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网掩码是多少?未知主路由的配置情况用局域网扫描软件发现

楼主(2023-10-02):
未知主路由的配置情况
用局域网扫描软件
发现
192.168.1.1-192.168.1.254  都有设备
192.168.2.2-192.168.1.230  都有设备

网关是192.168.1.1

问这个网络  子网掩码是多少呢?

想要接一个  静态IP的路由器进去.

这里这么写吗

网友:
255.255.255.0

网友:
用23的话只有0.1-1.254,你用22蛮好的。

网友A:
我觉得还是摸清楚再搞比较保险,连网络架构都搞不清楚没得玩...

网友:
你不妨把IP设为192.168.2.231,子网掩码先按图上的设置,试一下便知啦

网友:
255.255.254.0看下网上有计算器

网友:
用255.255.0.0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还是摸清楚再搞比较保险,连网络架构都搞不清楚没得玩...

偷懒了

找了个 192.168.1.253
255.255.255.0正常了

要是设置成
192.168.2.240
这个子网掩码写
255.255.252.0

网友:
引用 楼主:
偷懒了

找了个 192.168.1.253

不一定,万一人家设置的是192.168.0.X-192.168.8.X呢...

网友:
子码,小了又没事的。大了就出不去了。

网友B:
……check 检查一次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eck 检查一次发帖

你这是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