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18.19年买的2用U盘

楼主(2023-10-02):
这个U盘是我在18.19年的时候在微信一个XX商城买的,活动价几块钱具体名字忘记了.也算不上一直在用吧偶尔安装下电脑系统或者存几部电影给投影议播放器用一下.这个U盘是16G的现在开始拆。分割线      没想到我随手发的帖子热度这么高现在楼主把U盘的实际使用速度发一下  一部2G大的电影复制到U盘最快有25M一秒所以为什么这个U盘是山寨的但是楼主一直再用的原因不比品牌的差写在最后...........虽然是三无产品但是有几个优点1.金属外壳2双头设计3读写挺快的4有一个红色的指示灯插电脑接口上亮红灯读写就是一直闪,弹出U盘灯不亮挺人性化的 现在好多U盘都把灯缩水了

网友:
恭喜抢楼中奖,双接口U盘用着方便

网友:
一股山寨的感觉。
大厂的USB座会做4个以上加强固定脚避免接口撕裂。

网友:
看到这两个USB引脚的焊接,实在是山寨得令人发指。。。

网友:
这山寨U盘的做工好差啊。

网友:
靠铁线连着两下就断了

网友:
性价比太大了,物美价廉的产品,难得还能继续使用

网友:
现在这种的手机接口比较少了。

网友:
优盘用这么多年,值了。。。

网友:
山风吹的好冷

网友:
不坏能用就是好U盘

网友:
传输快慢不是问题,关键存的住,读的出

网友:
数据安全是第一位

网友:
换个type-c的接口,可以用在现在的新手机上了。

网友:
不错了,硬封芯片加美光片,做工不评论,用料应该是值回价格的

网友:
这检测出来的是64G的,撸主说实际上是16G,这是多残的颗粒啊...

网友:
还是良心产品

网友:
做工看着粗糙了些。

网友:
能用住就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