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对讲机老的镍氢7.2V电池老化充不进电,可以提高电压充,改充电器电压

楼主(2023-10-02):
对讲机老的镍氢7.2V电池老化充不进电,是6节1.2V的镍氢2/3AA电池串联的。

可以提高电压充, 或者改下充电器电压。

原来的厂家配的座充,电路极其简陋。。。就是个限流电路。电池一老化,充电电压必须高,结果原来充电器就限制了。

哈哈,以前估计几万,几十万的电池就在厂家的座充上充不进去电。。

也没有人研究。  只要不严重发热,不很大电流。。镍氢电池可以很高电压充。

网友:
可以是可以,但是不建议,很多时候也没什么用
镍氢电池长期不用,电压会跌到0V,但是,只要电池内部好的,用充电器一充电压很快就会恢复,第一次容量一般不足,但是深充深放几个循环,容量就会恢复了。
而老化的镍氢电池,往往都是内部已经有问题了,多半是干涸或者安全阀老化漏气导致电解液碳酸盐化。这种电池即便用高压能强行充进去,容量也有损失,而且内阻大,发热快,用不了多久还得报废。

网友:
像笔记本的很多就会锁死,

网友A:
没有什么用,充电电池不行了就不行了,只有丢掉。如果不行的电池有什么好方法恢复重新使用,那电动汽车得飞上天。

网友:
镍氢电池可以提高充电电压,但是容易发热,严重时会怀疑要爆炸,还是换新电池为好。

网友:
电池容量不行了,提高充电电压,估计效果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用,充电电池不行了就不行了,只有丢掉。如果不行的电池有什么好方法恢复重新使用,那电动汽车得飞 ...

没有什么用,充电电池不行了就不行了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换电池吧

楼主:
彻底老化了,该完蛋了

网友:
更换 14500 电池,容量大 体积小

网友:
7.2的镍氢可以改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