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一份SM2258H B27A颗粒(PF604)的开卡工具

楼主(2023-10-02):
求一份SM2258H B27A颗粒(PF604【美光料号FBMB27A512G1KTBAFJ4】)的开卡工具,求大佬分享,谢谢了!或私发邮箱(48355793@qq.com)也行,谢谢了!

网友A:
求不到的。58H开不了B27A。

网友:
59h加27A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不到的。58H开不了B27A。

哎!58XT也行吧,这颗粒就是58XT上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58XT也行吧,这颗粒就是58XT上搬的

不行 27需要2259

楼主:
2259 B27A固件有吗?分享一下行吗?感谢!

楼主:
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能否拿块58XT或H的板,换上59XT或H的主控开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能否拿块58XT或H的板,换上59XT或H的主控开卡?

可以换,58H和59H是可以直接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换,58H和59H是可以直接换的

感谢感谢!58XT能否直接换,是不是要改电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58XT能否直接换,是不是要改电源?

58xt可以直接换59xt,这2个主控通pin的,电压不用改,1.8v可以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58xt可以直接换59xt,这2个主控通pin的,电压不用改,1.8v可以开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