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GO电批换碳刷

楼主(2023-10-02):
博世GO电批的电机较贵,太离谱了,被迫自己换碳刷,碳刷来源某宝,几块钱,自己再手动修磨下。(手艺好的也可以自己研磨)
直接上图

碳刷来源:

总结:
1、这个新碳刷弯弧方向不一样,我问过商家说只有这种,所以可以先用电磨改下弯弧方向,虽然会加快新碳刷的磨损,但是问题不大。
2、电机上后盖时要对准原来的缺口,要不然电机不转。
3、换碳刷后运行完美正常,无星点火花。

网友:
楼主好手艺
能用到换碳刷 也是够本了

网友A:
手艺不错,只是动静有点大性能难保障。

网友:
这也太快了,都磨没了

网友:
能用到换碳刷已经够本了

网友B:
看你这碳刷材质感觉和原装的有些不一样,短时间估计凑活能用,但是长时间怕不耐磨,博士的很多碳刷都是合金材质或者类似的金属粉末添加在里面的,而普通的碳刷里面只有碳粉,高速旋转很快就磨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艺不错,只是动静有点大性能难保障。

完美修复,试用了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这碳刷材质感觉和原装的有些不一样,短时间估计凑活能用,但是长时间怕不耐磨,博士的很多碳刷都是合金 ...

不是的,原碳刷就只是碳刷,黑黑的,我换上去这个是含铜的,我还担心含铜的碳刷对转子铜极有磨损。

网友:
这么小的碳刷都可以换

网友:
手艺真好。羡慕

网友C:
是不是碳刷换个方向装就好了?

网友:
能用到换碳刷 也是够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碳刷换个方向装就好了?

卡位是长方形的,换个方向卡位卡不进去。

网友D:
能用到换碳刷,确实挺厉害了。之前也换过碳刷,21v的,没几天就磨没了。好像也是河北这家买的,写的含铜。百L工具吧,好像是。不过我那个是马刀锯电机,功率较大,磨损大也是有原因。看看你这个怎么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用到换碳刷,确实挺厉害了。之前也换过碳刷,21v的,没几天就磨没了。好像也是河北这家买的,写的含铜。 ...

没事,我买了两幅,磨没了就再换,只要转子电极不磨损就还有换的价值。

网友:
   换过二手博世9.6v  12v 等电机碳刷(用的全是二手货), 总结如下,
1,拆后盖时塑料件和碳刷可以同时拉出,弹王片用尖针把原厂冲的卡子开口尽量弄小,然后烙铁加热后尖嘴钳拉出,塑料变型小,碳刷要用铜粉的,可以稍长点.
2,尽量不要把转子拿出定子,会降低磁场强度.
3,弹王片已磨断的,可以用国产505弹王片带碳刷修剪下直接更换,弹王片压到位后尾部焊线那儿扭个角度,弹王片就定位了.
4,尽量用505原装碳刷,寿命长.  某宝上有,不贵.
5, 回装前用刀片清理换向片间碳粉,挖深沟,然后用金相砂皮或细砂皮(400号以上木工油漆店有)打磨下换向器,酒精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