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亿纬25p电芯真假

楼主(2023-10-02):
拼夕夕买的,内阻12-13左右,测得容量偏低,带码的1安放电只有1600毫安左右,500毫安只有2000毫安,刮码刚到手内阻也是这样,容量没有测试!两个码的线长度不一样!都是伯艺的,前面6节是假的,后面发的刮码的3节是真的!

网友:
我猜是真的,测试结果受测试设备和手法有差异很正常...

网友:
正负极不拍,看个屁。
打印包皮
1分钱一张

网友:
18650还有不一样大

网友:
拍了正负极看看

网友A:
长度不一样不太可能吧?
我也买了这种,买的带镍片的,自己装了一个牧田款电池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长度不一样不太可能吧?
我也买了这种,买的带镍片的,自己装了一个牧田款电池包。 ...

手电论坛刚刚有人买400 节翻车了

网友:
18650现在有5000mah的吗,没有吧

网友:
这是买的哪家的

网友:
你这图片看着费劲  把条形码扫一下看看对的上不   我怎么看着你这个条形码图案部分都是一样的

网友:
现在有假的亿纬  条形码图案都一样  编号不一样  扫码当然也和编号对不上

网友C:
你的图三 带EVE标的 所有条形码都是一样的  你看看是不是. 我之前遇到过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图三 带EVE标的 所有条形码都是一样的  你看看是不是. 我之前遇到过这种   ...

条码都不一样!

网友:
0.5A放电,容量只有2000mah有点小了。。。

网友:
不知道怎么样,有几个刮码的,1A放电大概24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图三 带EVE标的 所有条形码都是一样的  你看看是不是. 我之前遇到过这种   ...

那你怎么办了,我现在申请退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条码都不一样!

你用手机扫过了吗?我说的条码是指图案部分,不是那个字母和数字的组合 , 从你这模糊的图片,我可以确定图3至少有3颗是一样的条码,你要坚持不一样的话当我没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怎么办了,我现在申请退款了!

电池我退不了  快递不收  维权到12315给了两倍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电论坛刚刚有人买400 节翻车了

买多的组装对一致性要求很高,就算是真的,都保不了一致性

网友:
1以我和它家的n次交易来看没有发现假货
2这个价位有啥好说的,心知肚明。网络上真是啥牛鬼蛇神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