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过节的,燃气热水器又来找麻烦了

楼主(2023-10-02):
早上接热水,结果放了半盆还是没有热水出来。试了几次都一样,热水器又出毛病了。

热水器正常时的动静是这样的:一,打开热水开关,风机先翁翁的响;二,啪嗒一声,燃气电磁阀打开;三,高压点火嗒嗒的声音;四,轰隆隆的声音是燃气被点燃,热水器开始正常工作。
我这个热水器有第一和第三步的声音,电磁阀没动静,更是没有燃气被点燃的声音。拆开热水器面板,先查了一下风压开关,没有问题。再查电磁阀,绕组电阻约90欧姆正常。查工作电压10V多一点,这个就不对了。记得一个视频里的维修师傅说过,电磁阀绕组电阻,在100欧左右的工作电压应该是24V,拆下电磁阀用电源试了一下,10V时电磁阀不能工作,24V时则正常。
这个热水器是机械式的,电磁阀的电压是由电磁脉冲控制器提供的,输出电压不对就是它的问题了。
拆下脉冲控制器,打开盖一看,全被胶封住了。想检查只能先清除胶封,试着清了一下,太难整了。又仔细观察了一下盒子内的元件,发现靠近电压输出端的一个电解电容鼓包了,会不会就是它的问题呢?要拆下电解就要取出电路板,可是胶封的太严了,该怎么办呢? 又是灵机一动,电路板不好拆咱就不拆了,我在电解电容位置反面的对应位置上,用刀开了一个比电容大一点的洞,扣掉胶就露出了电容的两个焊点,用表一量,真是它漏电了。接下来就容易了,焊下电容,换上一个同值的上机一试,25V电压有了。用热熔胶封住挖开的洞,装回控制器,修理完成。
这次的修理过程,希望能给网友再遇到相似故障时,提供一个修理思路。

网友A:
这洞开的非常准,不然又得重新开,思路不错。

网友B:
燃气的最麻烦  水小事多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燃气的最麻烦  水小事多  ……

使用时省事,随用随烧,不担心洗一半没水...

网友:
维修思路不错,正着不行,咱反着来,搞定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洞开的非常准,不然又得重新开,思路不错。

比起挖出电路板来,开个洞容易的多。电容的位置也好定位,一把直尺的事,仔细定位,开刀即可。

网友:
不应该用热熔胶,会开裂受潮甚至熔化,应该用高压硅橡胶。

网友:
什么牌子的热水器。我今年618,买了一个美的的 ,整机保修8年

网友:
如果是大牌的话至少15年以上了

网友:
拆开怎么不给拍个电路的图啊,也想看看

网友C:
燃气热水器是不是使用时不太方便

网友:
别用热熔胶呀,704搞起

网友:
2014年的,都用快10年了,总体质量还是不错

网友:
强排的热水器,学习一下,我还没用过燃气热水器,一直用电储热的

网友:
和我07年买的万和样子差不多,目前还在主力服役中

网友:
接近10年了,可以直接换新了.....

网友:
反面开洞是个好方法,对付灌胶的往往这个最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洞开的非常准,不然又得重新开,思路不错。

个人感觉燃气的比用电的好多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燃气热水器是不是使用时不太方便

燃气可以连续大水量工作几个小时,你能找出可以连续大水量工作几小时的其它类型的热水器吗?

网友:
说修热水器,董小姐表示,热水器终生寿命只有8年,修什么修?